神州承运L5系列的板子

楼主(2012-04-02):
同行送修,说是在测试过程中出现问题,屏线和屏都换了,屏显,外接不显,770的显卡尽然还能装730啊,悲剧来了,发现显卡后面一个电感坏掉了,于是补上亮机,接着想确定一下故障,在取下那个电感,完了。大电流冒烟了,哎,5V通杀了。首先是保护隔离的一个双二极管挂了,其次,5V短路,SC486造成,3V短路,南桥造成,VCCP1.0直接一个洞,SD电压转换芯片一个洞,CPU供电芯片发烫,哎,不过最后还是师傅厉害,统统都解决了

网友:
没有维修具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