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开机,充电灯触摸灯闪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2-04-02):
机型:hp v3000 965独显
故障:不上电,充电灯呈绿色一直在闪
维修经过:
上电 ,待机0.02  ,一两秒后充电灯闪呈绿色在闪。
出于习惯,CMOS先放下电先,嗯?可以自动上电还显示了?......但是死在HP LOGO不动,按键盘无任何反应,而这时不仅充电灯闪触摸板的灯也红绿交替的闪。强制关机。。。关不掉??拔电重新插又不上电了。
果断拆机。。。。。目测主板无发现异常。
充电灯和触摸板灯闪,第一感觉应该是bios有问题,灯是EC控制的,而EC控制灯的引脚又是GPIO引脚是从BIOS读取定义的
迅速刷了个BIOS......上电,郁闷,涛声依旧
这时上论坛瞅了瞅,很多人说BIOS或EC有问题,还有人说南桥的。
想想EC坏也蛮有可能的,于是把EC给换了。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
一上电,晕死,涛声依旧。
这下不知道动什么了.....
想了想,换个方向查查,看能发现问题。
这时想到自动上电时为什么强关了,测了下开机键,0.2V!发现问题了。打开图纸如下

测R6两端都为0.2V R5一段为3.3V,果断拆了EC1,EC1 .R6应该是个延时电路,补了电容
上电,开机键变3.3V了,按开机能正常上电了,
也不死LOGO了。
此机到此修复,哎!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哈哈    走了不少的弯路 但是最好还是修好了   以此鉴戒也学到了一些经验

网友:
不开机就按不触发维修,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
学习了!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
是走弯路了,不能急于求成,瞎杀,要慢慢测,重开机键开始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