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31S V2.1主板按机箱上的按键重启就黑屏

楼主(2012-04-02):
一块盈通G31S V2.1主板,刚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测试卡循环跑C1-03-C3-07,刷了BIOS不行,就更换了I/O,能跑吗正常,但偶尔会跑03点不亮,重启没有反应,重新开机又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按重启键就黑屏不跑码,用键盘上的Ctrl+Alt+Del重启都不行,但是进系统以后重启没有问题。还有有是开机跑03点不亮,重新开机又行了

网友:
集成显卡的板子,重点检查内存部分

网友:
个人感觉I/O或者机箱重启键短路,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从机箱内取出来再测试

网友:
裸点一试试
看看I/O有无需连。

网友:
是裸奔,主板带POWER按键和REST按键

网友:
我这有块一模一样的板子  全板没复位  不跑码

网友:
先祼奔试试吧,写个老点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