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9800GT显卡GPU是否短路

楼主(2012-04-02):
今天接一片9800GT量供电为0,9800 好像阻值这么低是属于正常的。但是如果GPU短路那如何确定的啊?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正常的阻值,是接近0.

网友:
量电阻通常不是很可靠。

网友:
如果真是0,那肯定是短路的,正常阻值都是大于0.5欧姆的,一般都有0.8到1.5欧姆左右,各种牌子和型号不一,但绝对不会是0.

网友:
量显存的值

网友:
用万用表大概量下,有一样卡的对比下

网友:
k看显存阻值。。。

网友:
我这有个9600gso的,核心才1欧姆的

网友:
是接近0,但应该不是0吧,0就短了

网友:
我有个9800GT 核心24Ω。估计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