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上电时序几个信号的疑问

楼主(2012-04-02):
我在论坛里找了个AMD的上电时序图,有个疑问请教
门电路发给北桥的叫什么信号?北桥发给CPU的叫什么信号?

网友A:
是整版无复位还是只有CPU无复位?什么芯片组啊

网友:
门电路只是起延时作用的,还是PCIRST# 和CPURST#
同意老师,你看那个门电路发给NB,然后NB又有个信号给CPU了啊,那不就是CPURST# 吗?

网友:
就是供电正常后的复位信号啊,那两个信号是全板复位来的

网友:
英伟达的话,芯片自己控制时序,其它的一般用第三方芯片控制。/多看看厂家的白皮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啊!!!

为什么?!!!!!!!!!!

网友(点评):
因为基地不能灌水的

网友:
学习一下,求结果

chenzhengxing -3 严禁灌水

网友:
复位信号!SB——NB——CPU

网友:
南桥给北桥复位的应该是PLTRST#吧 虽然同步发出 不知到对不对月饼大哥

网友(点评):
这是VIA芯片组

网友(点评):
什么是VIA芯片组啊,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
一直不懂英文所表示的。是死记硬背,还是?

网友:
新手学习了

Struggle -5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下

LQW520 -5 严禁灌水

网友:
CPU供电正常,但北桥没有给CPU发复位信号。
而且南北桥 时钟 换过了还是没有复位信号。
问下:这样问题要从哪里了入手。

网友:
我认同月饼说的,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整版无复位还是只有CPU无复位?什么芯片组啊

嘿嘿。我对复位信号不清楚。只知道CPU的复位信号。嘿嘿。

网友:
SB发出2个复位信号一个pcirst#给主板接口,一个事pltrst#给NB,NB发出cpurst#给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