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维修,

楼主(2012-04-02):
手里有一台东芝M100的机器 ,开始有待机不几点。拆机放电以后可以开机,但是电流泡到1A那块几秒就掉电 ,可以再次开机不过得挺费劲 。查到5V的时候发现在掉电的时候5V电压和控制集的电压会被拉低慢慢恢复正常,3V一直都正常 。诊断卡跑0F-02 停住掉电 。求解,
掉电

网友:
主板问题哇

网友:
应该是内存或者是北桥问题,有的电脑不过内存也会掉电的
同意楼主:
5.0
哥﹏白色控〝
同意楼主:
谢谢

网友:
问题找着了 ,就是内存问题 。用酒精擦擦就好了 ,真纠结 。 搞了半天原来这么简单 ,对维修都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