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求助!!!!!!!!!

楼主(2012-04-02):
待机电压0.01 开机升至0.78 然后跌至0.45 再然后就没电流了
哪位高人知道什么问题? 没摔 没进水 我是做北桥呢?还是做北桥呢?
求助
联想
进水

网友:
刷个BIOS 看下呢

网友:
你是CPU工作了呢,还是工作了呢?

网友:
供电都出来的没?看这电流应该没过内存!主查各工作条件是否达到!

网友:
在0.45A的时候,你这机器所有的供电电压是否全部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