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灰屏求助

楼主(2012-04-02):
我昨天接到一台ASUS K40AB ,开机不显。压一下显卡后,进系统蓝屏。用独立显卡模式,开机黑屏,把显卡去掉硬装XP可进系统,一装显卡驱动就灰屏,谁有HD 3200集显XP的驱动。

网友:
那位兄弟回复一下。客户不想换显卡。

网友:
谁以前遇到类式问题。请指点一下,有点急。

网友:
也一样正头疼呢

网友(2014-07-14):
有没有解决的呢~~~这个应该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