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小短路,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2-04-02):
插电一瞬间,公共点电压有20V ,然后缓慢下降。求维修方法。

网友:
那     不     行     了

网友:
保护隔离出问题。,,重点查那里

网友:
对  隔离保护或后极微短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打下公共点的阻值,正常在400-600之间,
1 公共点阻值为0 ,主供电严重短路
2 公共点阻值几十欧姆到一百欧姆,一般为与主供电相连的某个单元电路的一组MOS管损坏,高端MOS管击穿或者阻值变小所致
3 公共点对地阻值200欧姆左右,一般是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微短路所致,也可能是与主供电相连的供电单元电路的MOS管损坏所致,阻值偏低。
  以上只是一般情况下,请勿一概而论,仅做参考

是的差不多

网友:
短路了那肯定发热啊,摸摸啊,使劲摸,哪里发热拆哪里,so easy!

网友:
  你可以强行飞根线试试

网友:
人家是进水的机器, 本来擦完了之后有3V 5V ,-pwrshutdown 也出,就是不触发,后来因为一根过长的焊锡丝碰到了已经通电的主板上,然后听见了啪啪的声音,板子就这样挂了……

网友:
直接飞线呢

网友:
先看一下元器件有没有烧坏的,再摸摸

网友:
烧鸡吧,电容有漏电的

网友:
重点查保隔电路,看是哪一个信号引起的短路。

网友:
进水的机器难得搞,先烤板吧

网友:
是,进水机器是麻烦,这几天老碰进水的

网友:
保护隔离具体在什么位置啊 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