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MQ191W屏故障请教

楼主(2012-04-02):
小弟今天修了一屏  梦想家MQ191W为开机闪LOGO两秒黑屏两秒这样连续不断。
不插VGA线
单换驱动板不行。单换电源板不行。拔屏线屏长亮
全换(用通用板)不插屏线行,插屏线闪一下不亮,插VGA没用。
原驱动板开关控制信号为3.3V   由RTD2120L第一脚控制一个贴片三级管供给。  第一脚高为0.7低为0.04.高平不亮,低亮。

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方法请指教,小弟是新手啊。

网友(点评):
感觉是屏有毛病,黑屏的时候,指示灯灭了没有

网友:
测试灯管是否老化或者损坏

网友:
你好,测试灯管正常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现在不插上屏线的话.灯管能一直长亮是吗?屏线插上  就闪一下就灭了是吗?如果是的话..屏上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好,刚刚客户来,已拿走了。不插屏线(驱动板与屏之间线)灯管长亮。插上亮两秒LOGO,黑两秒。一切是在未插VGA线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