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6WA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4-02):
同行送来联想L216WA显示器,故障为开机亮下灭,指示灯为绿色。明显的高压保护。拆机,发现灯管高压插座烧得严重变形。换灯管接头插座,用可调电源,单灯高压条测各灯管电流,一根灯管为0.22,灯正常亮,另一个为0.13,灯管不亮。拆屏,换灯管,装屏。试机正常修复。附上维修图片。

联想的液晶很给力的,给维修人员带来了利润,赞一个
这个应该是亮下就灭,不应该叫闪屏

网友:
不是闪屏吗   忽悠我

网友:
晕  你不是说闪屏吗

网友:
联想的东西很给力~!出口的质量都好好哦!

网友:
闪屏  忽悠

网友:
有的是灯管,还有的是电路保护了,可以先点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高压板 灯光 瞅瞅

网友:
怎么感觉那么模糊

网友:
哦,亮一下就是闪屏呀

网友:
误导我了,

网友:
联想双灯显示器太垃圾了,前天一台20寸的,接口烧了,连高压线圈也坏了,灯管架是塑料的,两个架子烧坏有一寸,太搞人了

网友:
请教楼主,怎么测试灯管的电流呀?

网友:
用直流电源 你就能看到电流了

网友:
灯管电流是万能表的什么档量出来的啊

网友:
烧坏高压板上的灯管座的,一般是灯管漏电了

网友:
烧灯口的都是灯管电流太大了,换灯管就可以,有的烧高压板上的电容,要好好检查。

网友:
亮一下就灭,一般情况下都是高压保护。

网友:
两灯管的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发热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