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跑码1C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2-04-02):
主板如图:富士康代工的AM2,编号是:N15235   SIS芯片组

症状:跑码1C,不亮机

检修过程:测内存,桥,VCORE正常,pci A15脚3.3V CPUPG正常,无CPURST#  不跑码

重置北桥后CPURST1.8V 出来了,跑码C1 C3 1C ,不亮机 肯定是过了内存

PCI-E显卡插槽和北桥散热片的这个

1084严重发烫!

感觉北桥挂了,修不动了哎

网友:
Pci_E有复位?

网友:
看看别的PCI    有没有复位    是不是被别的给拉低了    网卡啊    声卡    IO等等

网友:
先刷bios,之后再考虑南桥~!~!

网友(点评):
CPURST都没有,就刷BIOS?

网友:
确定北桥的工作条件,主板是否复位正常,都正常然后就是换桥了

网友:
先看有没有PCI复位

网友:
还是先查南桥那边 再考虑北桥

网友:
我手上也一块没复位,修了几天了

网友:
图纸上有没标注 PCI-E 上的 复位从哪里来的 ?

网友:
楼主 分享下检修流程啊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下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这几个场馆,你在看看我给个提醒!

网友(点评):
能说详细一点吗?几个场馆都好的啊

网友:
擦 哥啊 这板通病 北桥旁边有几个管子换了就OK

网友:
就这个管子换了就OK

网友(点评):
换了没用 这个管子上面的1084发烫严重

网友:
有发热严重的场管,说明负载电流大,或场管坏了。楼主先查下别的电压正不正常,不正常的话也会引起别的场管发热严重。

网友:
遇到个一样的 板子是这几个管子里坏2个!@!!!

网友:
1084热的话,先量一下各组VSB电压的对地阻值.阻值如果偏低 估计是桥挂 了

网友:
1084发烫那应该是哪个待机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
查查南桥的阻值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最讨厌修内存不过的板子

网友:
如果没有CPURST#,重点查PCIRST#15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测量南桥的供电、晶振、时钟、与PCIRST#相连的各种设备复位是否正常。如正常,测量北桥的PLTRST#是否正常,测量北桥与南桥相连中间PLTRST#的电阻。

网友:
北桥旁边那三个管子换了试试 此板好坏那几个管子 以前修过好多此故障

网友:
待机1084损坏多为南桥、IO、网上、显卡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