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L1970亮一秒黑屏

楼主(2012-04-02):
亮一下就黑屏了,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是哪里问题你要拆开检查啊!长城的一般是板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灯管接触不良也会亮一下黑屏,今天换高压条有两个灯管插头没有插紧,结果亮一下黑屏,还听见吱吱的打火声,起初还以为买了坏高压条,仔细观察发现卡头没有卡紧,重新插拔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