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C6325冲电灯闪故障

楼主(2012-04-02):
COMPAQ NC6325冲电灯闪故障 此机 本来是好的 可是在用可调电源的时候不小心 调了一下可调电源 (19V到了10V 又调到19V) 结果就这样了
电源

网友:
怎么没人呢??真晕了

网友:
调低了不应该会烧吧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 不行就是电池死了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或者,检测信号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