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进不了BIOS、死机

楼主(2012-04-02):
接一台3X31的机器、客反进不了BIOS、拆开机器、看到BIOS被人动过、掉了很多点、看了一下应该都是空脚、我先刷BIOS 、刷不了、可能是编程器、有问题、没办法、我量下USB对地组织、0、006  、BIOS刷不成、我就把SB换了、换完后、KAO 没显示了、在换几个都没有了、我很郁闷啊、现在我找到个X31本机的BIOS也刷不成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就是很郁闷 找点位图比较一下

网友:
你换南桥换坏了还刷什么BIOS 呢? 不知道楼主什么逻辑,刷不成BIOS就换SB?  你确定故障了吗?

网友:
换主板算了。

网友:
你做了南桥不亮 刷BIOS 也没用啊  最少也要先修亮 让他故障还原 你在刷BIOS 肯定不亮 你到时候还要做南桥 到时候你自己都不清楚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了

网友:
楼主逻辑混乱。。搞不懂。。做桥做的不亮的。最少先亮了再想刷BIOS啊!

网友:
最少也要先修亮 让故障还原

网友:
那你现在USB阻值正常不呀、、、不一定别人动过的就一定bios有问题呀,,,,还是按照时序来修吧。。。

网友(2012-05-03):
南桥换坏了吧

网友:
南桥的阻值正常吗,现在问题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