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

楼主(2012-04-02):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技嘉945PL-S3G主板内存旁边电容鼓包,场馆电感发烫,换了电容情况依旧,请问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后级有短路,仔细查找。

网友:
麻烦下次标题写清楚点好吗?
你说的这问题首先要排除有无短路,可以打对地阻值来判断,如果以阻值正常,就更换一个电源IC一般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你说的情况 我搞的多了 技嘉945 爱唱这一出  电源IC 场管 电容要一起换掉 烧破皮的地方 动作要轻缓 别把地皮 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