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8WZR不开机

楼主(2012-04-02):
一台长城M8WZR显示器不开机,查电源正常,疑为驱动板坏,网购一块换上能开机,但屏上无任何显示,灯管能点亮。不知是不是程序不符。换上的是一块卖家称为原机拆机板,板子形状和型号都相符。

网友(2012-07-12):
怎么修,谁告诉一下

网友:
那灯怎么关都关不掉,黑屏,有时显示一会又好,过一会又老样子,谁会修啊!!!!!!!!!!!!!

网友(2012-08-14):
MCU问题!我正在找呢!

网友:
是不是屏幕一片白。没图像?这种境况应该查排线,查驱动板,驱动板没有供电一般都会白屏,如果一会有图像一会没有图像,大多是信号处理板有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了  这样的 是BIOS 的问题       已确认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试,不行就换个驱动板,你是自己开店还是打工啊,买备件就买一个???不多备点你怎么给客户秒杀一个显示器呀??

网友(2013-05-06):
看来大家都在找个程序啊,不知道谁有能贡献一下呢 实在不行淘宝有卖的

网友(2014-09-10):
我也在找这个程序,我的没显示,红黄等颜色跳着亮

网友:
我手头也是这个显示器呢      显示一切都正常    开一会了之后就自动黑了     不过指示灯还亮着的   开关你怎么开关都不行的    正郁闷呢   想找个程序刷下试试呢

网友:
大神说是BIOS的问题,刷吧

网友(2015-01-13):
我这有个是开关上没电压 其他电压都正常。。。。跑开关线路经过一个电阻 进了主控芯片。。。主控处也无电压输出。。。。。。。。

网友(2015-09-20):
我的是插电就黑屏亮绿灯。

网友(2016-01-18):
我的开久了黑LCD是亮的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BIOS呢

网友(2016-03-09):
换通用的试试呗   呵呵

网友A(2016-11-04):
插上电VGA有信号 就能显示 但是没有信号就是绿灯 屏幕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VGA有信号 就能显示 但是没有信号就是绿灯 屏幕是黑的

使用手电筒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影,有影的话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没有的话就是驱动板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