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点位图查找点显示Net #0 ,$9999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02):
小弟初学BGA,今天在把V3000的主板U54芯片拖锡整平时,不小心整掉了两个点(板上的点掉了)。
下了一个V3000的点位图,但搜索这两个点时,提示1997 ,Net #0  ,$9999 ,其中1997是其中一个点的点号。
另一个点是2367。郁闷啊。
用的是BoardViewR4这个看图软件,Component Pin这个搜索选项,搜索其它点位时还是找得到的。
请高人求助了。想飞线,但找不到点飞啊。
附几张图吧。
图1:U54焊盘上掉的两个点。

图2:用Component pin查找与这个点有关系的其它点。

图3:查找显示的结果,如果有连接的点会在点位图上显示,但这个没有,只是提示图上的结果。

新手求助。

网友:
呵呵不会啊我也是新手

网友:
这个点位图最好和电路图结合应用,你可以在板上看1997这个点的坐标是多少,然后在电路图上找到,在看这个点的信号连接到哪个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
郁闷啊,板上没坐标,电路图也不知道从何找起啊。

网友:
板上没坐标,电路图也不知道从何找起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891811

网友:
支持楼主 我也不会用点位   求解释

网友:
主要是主板上没有标明脚位顺序,我只有参考其它芯片的脚位,找了一下,发现两个点是空点。
但还是没把握。

网友:
我直接焊上板了。相信应该是没问题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求解等待,到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点位  图     也不好找      但是  再不知道的情况下  可以 只要不是 主要信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