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 改完高压亮度问题

楼主(2012-04-02):
手上有台 三星R70 接机暗屏 果断测试灯管没问题, 那就只剩下高压了 改通用,改完后发现亮了 不到WINDOWS滚动条时亮度可以调节 等过了滚动条以后就不能调节了 就非常的暗 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请大侠们指点~! 改完后什么都正常就是调节亮度不好用 。。。。怎么办啊 急等
Windows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以后安装三星的电源管理程序,另外,显卡驱动 也要三星官方的显卡驱动

网友:
应该是灯管没有焊好

网友:
去下载一个三星FN快捷键驱动就OK了。。。。
同意楼主:
2.0
卢大师
同意楼主:

网友:
把ADJ和on|off这两个连起来,亮度就正常了,唯一的缺陷就是调不了。

网友:
四个信号都得接上去

网友:
有些亮度信号有问题,接了反而暗

网友:
去官网下个电源管理软件试下了

网友:
首先确定下ON/OFF是否高电平开启,包括ADJ VIN 接线都保证正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