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丢失的故障分析及处理

楼主(2012-04-02):
光驱的丢失多数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安装了新的软件或者新的驱动程序后出现的,也可能是我们无意中修改了CMOS设置或者CONFIG.SYS配置,还有原因是机器感染了病毒等等。

硬件方面的原因
1、数据线接反或者数据线损坏
    有时候只是个小毛病,但却会绕一个大圈,这说明要解决问题必须心细,有敏锐的观察力。在光驱丢失时,应首先检查一下光驱的数据线是否接反了(红红相对),是否有松动。如果在确定其他地方没有问题时,并且光驱的数据线经常移动,这时应该更换一条数据线试一试。
2、跳线设置与硬盘有冲突
     当光驱的跳线和在同一条数据线上连接的硬盘相同时就会出现找不到光驱(也可能没有硬盘),这时只要将光驱的跳线跳成和硬盘不一样即可。为了提高数据传输率,最好将硬盘和光驱分开在两个IDE接口上。
3、电源线
  电源,缺少+5V电压或+5V电压供电不正常。这种情况不多出现。由于我们在拆装光驱或者硬盘时用力过大,使电源的D型插头松动或者由于电脑工作环境的恶劣插头氧化生锈,光驱的电源供给不是很正常(如果是硬盘这是硬盘的读盘声音会异常,并且硬盘表面有大量坏道出现),光驱便也发现不了。
4、IDE接口损坏
    如果是突然出现光驱的盘符丢失,无法使用光驱,这时我们可以把光驱和硬盘的接口互换一下。如果再次启动后发现能够找到光驱,但却找不到硬盘,这说明是原来接光驱的IDE接口损坏了;如果互换后电脑能够正常启动,但仍旧没有光驱,这说明是光驱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光驱盘符丢失,这时只能更换光驱。反正现在一个光驱没有几个钱。如果在Windows下没有光驱,我们还可以在DOS下用WIN98的万能光驱驱动来试着加载光驱,如果能够加载成功,说明是软件方面的原因,应主要从软件方面查找原因。否则就应从硬件方面来考虑。老的486机子没有多余的IDE接口如何装光驱:虽说电脑已经到了奔IV了,但有不少486还在发挥着余热。由于有一部分486机子主板上没有集成IDE接口,硬盘和软驱及串口是有多功能卡提供的,也有的在主板上集成。在没有多余IDE接口的情况下加装光驱,是挺费劲的。如果再加装一块多功能卡,单单软驱接口,串口、并口的地址冲突就够你忙上好一阵子的,更何况多功能卡一般还不支持ATAPI协议,也就是说你即使添加了两块多功能卡,但光驱还是装不上的。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老的ISA声卡,当时的厂家就是考虑到486机子上没有多余的IDE接口,为了挂接光驱方便,在声卡上留有光驱接口。这时你跑跑腿,到二手市场找一块旧的声卡就行了。在声卡的驱动程序里一般有设置光驱的选项,根据提示安装就行了。

软件方面的原因
1、IDE驱动程序安装错误或与某个驱动程序有冲突
      如果我们在安装WIN98或者95时没有将IDE驱动程序正确安装,或者在安装后当你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硬盘控制器“时发现其中有黄色叹号时,这时光驱的盘符就可能找不到了。在正常情况下,当我们进入安全模式时,光驱的盘符是不会有的。如果我们想在安全模式下使用光驱,我们可以在Autoexec.BAT和Config.sys文件中加载光驱的驱动,这样我们在重新启动电脑后,就可以在安全模式下使用光驱了。
2、CONFIG文件中设置LASTDRIVE数量设置太少
     如果我们在CONFIG。SYS文件中设置了“LASTDRIVE=?”的数量太少,小于实际的驱动器数量,这时即使我们安装了光驱,但在“我的电脑“中了看不到光驱的影子。这时只要去掉该项设置或设置为“LASTDRIVE=Z”即可。
3、DMA设置不当
      如果光驱只支持PIO4标准,不支持DMA/33标准,而我们却强行让光驱使用该标准(在“我的电脑”属性中“设备管理器”中光驱“CDROM”属性中“设置”选项的“DMA”前打“V”号)。这时有时会造成光驱丢失,有时会造成电脑不能正常启动。这时我们可以进入安全模式,将CDROM属性中的DMA设置去掉就可以了。我们所使用的硬盘或者光驱具体支持何种数据传输模式,我们在计算机启动过程中的第二屏的基本配置表中可以看到。
4、光驱在注册表里被恶意屏蔽掉了
     如果有人在“我的电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rsionPolicesxplorer中的“NoDrivers“的二进制值是否是光驱的值。正常情况下没有该项,也可将该项值改为“00 00 00 00“(01 00 00 00为A,04 00 00 00为C,FF FF FF FF为隐藏所有驱动器)。注意现在有的病毒专门更改注册表,使光驱盘符丢失,害得我们又是格式化硬盘,又是装系统的。有的病毒不会使光驱盘符丢失,但是会禁止光驱读盘,什么样的光盘也不能读,但在却能够用光盘启动。
5、光驱的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如果光驱的驱动程序安装的不是它自己的驱动程序,也会出现光驱丢失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是我们为了提高光驱的性能,人为的添加从网络或者光盘中找到的光驱加速程序或者其他程序。通常在WIN98和95中都自带了光驱的驱动,不需要另外添加。这时可进入安全模式将“设备管理器“中的“CDROM“选项删除,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让系统自己发现新硬件重新安装光驱的驱动即可。
6、使用虚拟光驱不当
     虚拟光驱可以避免频繁读取光盘,提高读取速度,为我们方便的玩光盘游戏提供了可能。不过有时我们在不想使用虚拟光驱程序时,想卸载它或者想安装最新的程序时,却出现了意外,虚拟光驱的盘符有,但实际光驱的盘符却没有了。

网友:
现在硬盘不仅仅是IDE,更好的是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