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前辈3V5V3B5B3M5M分别是哪里的3v5v

楼主(2012-04-02):
问一下各位前辈3V5V3B5B3M5M分别是哪里的3v5v电压?比如说是经过系统供电的是3v5v 经过什么后变成3m5m什么的。不知道这个看图纸费劲

网友:
这个是IBM图纸里面的标记
是A路,B路,M路电压,笔记本在不同状态下产生的不同电压 S0 S3 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