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换了631显卡,加了铜片,显卡温度过高

楼主(2012-04-02):
我清了风扇,换了改良显卡,加了铜片,开机用几分钟显卡温度就62度了,随便用用就72 73度,请大家帮分析下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点评):
换散热片,风扇改长转

网友(点评):
错楼主基上是买到了假货 !!

网友:
不会是假的改良显卡吧????

网友A:
60多度应该还行吧

网友B:
要不把风扇改个常转

网友C:
加铜牌返修率很高,我这加的基本都回来了,
温度高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同一台机器做了不同版本的系统,显示的温度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和驱动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铜牌返修率很高,我这加的基本都回来了,
温度高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同一台机器做了不同版本的系统, ...

嗯 说的有道理 不行我换个系统看看 再换个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把风扇改个常转

这机器不想改常转,自己的机器,想保持风扇散热片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多度应该还行吧

但是用用软件就70多了,我修的别的电脑温度都挺低的。。。。

网友:
散热片没问题的 两边热量一样的

网友D:
应该差不多啊!我修的显卡也在这个温度啊!没返修的啊

网友:
驱动驱动,楼主试试

网友E:
上官网下载个BIOS升级,风扇就长转了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就是散热片与显卡没有贴好。也有可能与测试软件有关系。下一个最新的版本的测试软件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官网下载个BIOS升级,风扇就长转了

下BIOS风扇能长转?

网友F:
这款机器修换显卡都是改风扇常转,不改常转显卡温度过高,易损坏。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坏了,检查散热铜管。

是不是散热器坏了,检查散热铜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705-1-1.html

网友G:
如果按楼上的方法都试了的话,试着换一个温度芯片吧

网友:
散热器坏额 漏气喽

网友H:
M1330散热器设计的不太好,铜管有点过长,这样导致显卡散热效果不是很好,把BIOS升到最新,然后就这么用吧,60几度是很正常的,不要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M1330散热器设计的不太好,铜管有点过长,这样导致显卡散热效果不是很好,把BIOS升到最新,然后就这么用吧, ...

631显卡已经搞虚焊一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按楼上的方法都试了的话,试着换一个温度芯片吧

嗯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试着换个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器修换显卡都是改风扇常转,不改常转显卡温度过高,易损坏。

你这款机器是在哪里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差不多啊!我修的显卡也在这个温度啊!没返修的啊

呵呵 多就没返修啊 也是换的63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