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无待机

楼主(2012-04-02):
联想B450无待机,待机无3V和5V,可能是通病,求助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有

网友:
看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刷了几个bios了还是一样。接上电源时bios芯片一脚有波后为高电平。3 5 没有出来 。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故障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还有其他信息没?就只有这么一点呀。把系统主供电IC换了。

网友:
你这个故障就是有待机无法开机。你是不是量大电感上没有电压就说没有待机电压啊哈哈

网友:
是什么待机芯片啊

网友:
TPS51125就是啊,你8和17脚才是待机电压

网友:
看主板的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