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给HP代工·的 ms-7525 内存··CPU 北桥 供电没有··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2-04-02):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场馆有没有坏啊?

网友:
跑跑线  也许能找到

网友:
上真U才有供电的。

网友:
场馆基本上都取下来测过了  是好的···
·

网友:
其他供电正常才会有cpu供电,所以就是因为北桥供电问题导致cpu没有供电,北桥到atx之间的线路原件很少,你自己泡泡线路看看吧

网友:
应该先查桥的供电。

网友:
上假负载再测试试

网友:
就算没装假负载 内存也应该有电压呀。估计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V星专用芯片,我今天刚修了一块V星给惠普代工的板子,直接换V星专用芯片就好了。

网友:
感觉V星的板子也不是怎么好修的。。有些问题够莫名其妙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有时BIOS出问题内存也无供电

网友:
同意11楼啊,先把内存供电修起来先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专用芯片··

网友:
G级不正常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修板子怎么开始就一直的换配件呢,板子拿到手要先了解一下他的架构。大概的时序。你这片板当然是要先修内存的供电了。内存的供电的控制芯片的控制端的有没有信号。千万别换来换去的,这样即使修好了,技术也没有什么长进的。更何况配件更换过程中有可能吹飞元件,焊接不牢等等造成新的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有看到你的图片    你现在的问题是内存供电控制芯片的up6103的第7pin vref没有出来吧 查下边的 ...

谢谢你的图纸···   我上午又看了看···照你的方法··换掉那个三极管·····
吹下来的时候这个三极管·已经裂开了···
换了一个上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