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2159显示器电源板无供电输出

楼主(2012-04-02):
此板原来300V只有11V,后来换了LD7575PS后有300输出,但是测得7575的第八脚只有一个300V,其它脚没供电?

网友:
有的  23     24

网友:
8脚是启动脚在6脚是供电脚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您可以具体说说么?

网友:
修电源要的是心细,只有300V ,7575启动电压有吗?查启动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8脚有294V,6脚没供电,与之相关电路似乎也不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