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声卡不响。怎么驱也驱不上,上面总是显示一个 ...
华硕K8U-X声卡不响。怎么驱也驱不上,上面总是显示一个感叹号。

楼主(2012-04-02):
华硕K8U-X声卡不响。怎么驱也驱不上,上面总是显示一个感叹号。是AD1888的,是不是声卡坏了?请高手指点怎么维修,小弟谢谢了!
驱动精灵试过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用同一个系统做以前都能驱上,就昨天怎么也驱不上了。
华硕

网友:
驱动精灵试过没?

网友:
把声卡换掉试试,不行的话加一张PCI声卡得了,一张PCI声卡才二十块,费那个劲干嘛!有时间去搞点别的。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吧 我今天就遇到同样问题 黄叹号驱动不上 换个就好了

网友:
ad1888的有可能得装华硕官网驱动吧,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直接加快声卡得了,比修方便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