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学习中~~求高手看看!

楼主(2012-04-02):
我有一块硬盘~~认得到盘,但是不能分区,我用分区软件看的,怎么显示FDD 啥情况呢~~求帮助~~我还是新手~~自己搞了USB-COM的线~想捣鼓捣鼓~~求帮助~~ 品牌:希捷,型号:ST3250310AS~7200.10
硬盘

网友:
DM 或者 debug
同意楼主:
5.0
zhanqs
同意楼主:

网友:
目前看你这个是分好区的,分的一个盘,还是主分区,要先删除分区就可以分了

网友:
用磁盘精灵分区

网友:
先删除原有主分区。然后才能继续分区。

网友:
NO NO ~~这个删不掉分区的~~不能删分区~~

网友:
先用MHDD测一下吧,盘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在XP的磁盘管理中就应该能分区呀

网友:
把硬盘直接接在主板的接口上,如果,不要数据的话,用MHDD的ERASE处理几秒钟,再分区看看。

网友:
这块硬盘肯定是好的!关键是先删除原来的分区然后再重新分区。看分区条颜色不是WINDOWS中用的那种,楼主尽量用最新版本的分区工具可能会删除原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