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4-02):
Asus  f83vf  不触发维修

待机电流 001  不触发  机子上家修过,换过南桥,ec  3  5  v 供电 ,上电,测量只有,3v,没有5v 这机子待机有 3v 5v,在网上下了图纸,找到待机芯片,rt8602a  3v只有19v到位,就出来了,5vec发出的开启信号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3034.png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1694.png查vsus_on,没,直接拆掉q9108b,5v出来,说明5v后级是好的,现在重点查ec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 有了,接下来查acin_oc#正常  bat1_in  oc#17v感觉得不正常,正常就为3.3v才是,找了他到的地方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1515.png一个上拉电阻,量了一下阻值,无穷大,找到一张差不多的板,找到bat1_in  oc#的上拉,测一下有了bat1_in  oc#2.8v了,再测5v也出来 了,心想,这下好了,,但按下开机键时,失望了,按开机没有反应,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379.png又要查,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6768.png也是正常的,无语了,想想他换过ec,是不是好的,就是换了个,结果还一样的问题,看来得从新查了,再次从ec下手,测供电,这时发现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0571.png过电感后只有3.0v没有3.3v测了下,也是通的,想了一下,是电感阻值应该是0欧才是啊,为什么过来电压就只有3v了,当下,直接换了一 个,测了一下,有3.3v了,按下开机键,可以触发了,并,空载正常,上u,电流直跑,亮机全测,没问题,装机收钱,哎,现在修机不挣钱了,才收到100,国为是同行,要是那里不对请名位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这时怎么回事呢 电感也是通的 怎么就电压变了呢 奇怪

网友A:
厉害,同行的话已经很不错的了。。。以后人家还找你啊

网友:
修个,显卡问题的,

网友:
以后同行至少150

网友B:
问一下,EC的复位是不是南桥给他的,是哪个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同行的话已经很不错的了。。。以后人家还找你啊

其实华硕的板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EC的复位是不是南桥给他的,是哪个脚呢

你只要知道ec的复位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同行的话已经很不错的了。。。以后人家还找你啊

他们都说太贵 了,看来我只能修别人修不好的了

网友:
呵呵很好了同行的100元,没有办法啊

网友:
楼主 把图纸传一份把 谢谢了

网友C:
你的那个rt8602a  是3V 5V的供电芯片吗   我这有一台机器 3V 5V的供电芯片被上家维修的给拆啦   不知道什么型号。24PIN脚的

网友:
机器是华硕F81S的  板号是F81SE MAIN BOARD REV.2.2的

网友:
这机器主板很贵 单购好像800多 以前修了一台收了300 不过是通病 辅助芯片虚汗加焊就好

网友:
100块?以后想往高了报估计也报不上去。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rt8602a  是3V 5V的供电芯片吗   我这有一台机器 3V 5V的供电芯片被上家维修的给拆啦   不知道什么 ...

是的,你换一个上去看看,

网友:
哪里有 F81SE的 图纸啊 给个链接?

网友:
我还想学呢。可你们都说不挣钱,郁闷啊

网友:
我们这里同行我都是收180,做BGA也是180,如果要换芯片另外再加芯片钱,少了老子不给修,反正他们自己都是不懂的,发外地去修又怕别人骗,呵呵呵

网友:
楼上的牛啊,我们这都是150元

网友:
还有bat1_in  oc#这个请问是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电池输入信号,

网友(2012-06-06):
电感变质,电阻增大?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台机器,希望高手们能真正解决这个通病

网友D:
厉害,同行的话已经很不错的了,我收一百也有喊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同行的话已经很不错的了,我收一百也有喊贵的

对啊,现在做这个没出路了

网友:
楼主很谦恭啊!

网友E:
收费这么低,市场都被搞烂了。

网友:
楼主心细电感坏的好少,好多人都是用示波器打电压,很难看清电压相差0.3V,好多人认为相差一点不影响工作所以大意,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费这么低,市场都被搞烂了。

他还说别才收70呢,

网友:
转来转去,都快修疲了,理论不强好多都退回去了

网友:
100大洋对于同行已经不错了。

网友:
就是  做地都没意思的   钱太少了

网友(2012-07-09):
楼主,图纸还在吗?传上来大家分享下呢。我接了台X88S的机器版号和楼主一样,急需这图纸。或传我QQ279999532.谢谢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很难修的不挣钱

网友:
楼上的有点少了,我们这修同行的好多都是两百

网友:
看了3篇  正是我要的    谢谢 楼主伟大分享

网友:
我们这儿也是150元同行,不过今天碰到一个SIS芯片组的,独立显卡!正常启动无显示,重新植球仍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