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8718F-S 98脚电压是不是5V ,测得只有0。2几伏

楼主(2012-04-02):
I/O 8718F-S在论坛上看到 98脚电压是不是5V ,测得只有0。2几伏,
106脚测得是5V,请问这个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芯片

网友(2012-06-28):
98脚好象是电池供电过来的,是电池没有电了,还是断线 楼主先查查

网友:
还有106脚是连接触发排钉的 电压是3.5伏左右

网友:
看电路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