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85GE 时钟 复位 PG 无电压,菜鸟请教高手

楼主(2012-04-02):
映泰785GE  上假负载机 开机  无复位电压   PG电压  时钟电压,核心电压是0。2几伏。VDDA  2.5V VTT也\没电压。。是哪里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CPU供电电路

是有1.5v内存供电不

网友(2013-10-29):
CPU VRM  EN 信号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