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联想旭日125F 笔记本维修的艰难经历

楼主(2012-04-02):
进水联想旭日125F 笔记本维修的艰难经历
近日收到一台进水的联想旭日125F的机器,经多个修理工未修复,客户最后放弃维修,后将本子卖给我了。
1:拆开机子后,发现里面惨不忍睹,搞得乱七八糟,几乎所有的芯片都焊过了,桥也焊过了,感觉不太好修,还是按照自己的方法修理一下吧。
2:先将板子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放干后,在烤箱里烤了3个小时,充分的蒸发水分。
3:对关键的测试点:电源接口,公共点,3V. 5V.还有各个电感都打了对地数值,基本都正常,排除了大短路的可能。
4:加上可调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此机器在待机时,必须要有3V. 5v  和15V的电压。经测量没有。所以先检查待机电路。

此机器用的是MAX1999,比较常见的电源管理芯片。
要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V+:20v.测量发现时0v。从芯片的20脚往外查,发现

PR87的1脚没有电压,测2脚有电压,不用说,PR87肯定坏了。测量的确不同,用4.7的电阻代换后通电,测量芯片的20脚依然没有电压,测PR87的1脚有电,难道是PR87的1脚和芯片20脚之间断线了?把机器上的电断了,用 万用表量的确不通了。飞线,后测量20脚供电正常。
但是5V 3.3V电压还是没有出来。接着查吧。
Shnd 应该是高电平,测量发现没有电压。检查芯片6脚外围的电路吧。

Pd11的负极有19V的电,正极有13V的电,PR88上面有电,下面有电,芯片的6脚没有电,我去,又有断线,接着飞吧。在测量6脚电压为12V左右,正常。
测量发现,5V 3.3V 电压还是没有出来。因为机器进过水,所以电路板都多处断线。
在测芯片的VL,好的机器应该有5V电压。
经测量,VL上有5V 电压,正常。
在测量芯片的3脚和4脚电压,都为5V .正常。REF引脚的电压2v。也正常,到此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但是还不出电压,所以还是先换一个芯片吧。换新片的时候发现,芯片的24脚的下面没有焊盘,24脚是3V电压产生下管的G极,用万用表量发现和pq8的G极不通。线飞线吧,不行再换芯片。  飞好了线后,再试,还是不行,还是慢慢的查吧。
在查到BST3 ,也就是28脚的时候,发现对地的数值不对,在检查发现和PD8的2脚不通,不用说,飞线。

经过以上的飞线,3V   5V   15v   的电压总算是出来了。可是机器还是没有好。
按按键不触发。有要查电路了。
重点检查EC的电路了。
先看EC的工作电压,晶振是否起振,LID519. 休眠键   NBSWON#    DNBSWON#   S5_ON   等工作是否正常。
测量发现,芯片的工作电压正常。
时钟没有起振。
更换EC后,起振。
但是还是不触发。
Lid519   为高电平,正常。
此机器的BLOS 参与开机,所以先刷个BLOS,是一下。
刷bloss后,可以触发,电流到0.4左右,不亮机,我去,还没有好,还让人活不?
测量发现CPU没有供电。
查CPU 供电电路吧。

测量 VCCA  ,VID      ENPAD  等信号都正常,只是测量BST引脚没有电,发现电阻pr9一端严重腐蚀,而且电阻也已经损坏。更换后。开机,电流到0.7左右,久违的联想出来了。维修完毕。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那么多的故障,简直修的出神入化。神也。

网友:
进水的板子最让人头疼了,楼主够细心,够专业。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判断待机时需不需要3   5V

网友:
太强大了,佩服。

网友:
饼哥,怎么扣我10分啊?我的意思是我正在学习中,你理解错了

网友:
无语啊。。神人。。我担心这个机子的稳定性。。

网友:
修的太多的板,我都拆料了

网友:
楼主还真有耐心,精神可佳!!!

网友:
维修就是要这样的精神,修好了就是自己的,楼主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BIOS 参不参与开机锕

网友:
楼主写的时序挺详细的, 但是有错别字Shnd 是shdn .值得学习,加油。

网友:
看了好几变啊。 加油

网友:
强悍啊,得跟你学

网友:
lz太强大了

网友:
这个板子还值当这么修吗?不过楼主精神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N人啊,飞这么多线,

网友:
我想问下 你刷bios之前  不触发的时候 s5on 出来了吗

网友:
嗯,已经出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飞线功力强大啊

网友(2012-05-19):
楼主的飞线功夫真是了的,佩服,这必须要有扎实的电路基础才行,向你看齐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真正的维修高手啊

网友:
这么多的故障也能修好,不一般啊

网友:
楼主认我学习到了当遇到进水机和二修和几修机时,一定要细心观察全板,心也不能慌,一步一步来

网友(2012-06-20):
LZ功底扎实,这么多的问题都给修出来了,利害。

网友:
楼主修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