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QPL-AM点位图或图纸

楼主(2012-04-02):
主板故障为北桥1.25V电压偏高,导致CPU供电没有。1.25V控制IC是358。MOS管和IC都换过,现在的故障是时好时不好。好的时候能正常使用。开关机几次后电压就起不来了。放几分钟再开又可以。358的正相输入端由BAT电池双二极管还有几个小芝麻管提供。都已经换过还是一个样。求基地里那位高人有这种板珍藏的点位图奉献下。谢谢。

网友:
说错了。这个板是1.25V电压是有时没有

网友:
我手上正在修这块板,故障类似,只是你1.2V时有时无,我这块板是完全没有,期待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