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报 UNER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 求助

楼主(2012-04-02):
联想 B460报 UNERGISTERED EXCEPTION HANDLER 求助  BIOS 已刷过的 故障依旧,哪位朋友遇到过此类问题,请说明一下

网友:
還沒有遇到這情況!有圖紙就好修一些啊!

网友:
貌似BIOS程序检测到某个总线上的设备或外部设备异常时发出的报错,建议将这些设备逐一断开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不好修,无法测试的

网友:
一般是进过水的机器,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