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问题,跑到2625就不走了

楼主(2012-04-02):
电脑坏,ONDA 848 PN主板,先发现显卡电容鼓包,显卡修好上机,跑到2625就不走了,主板上还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在那里。

网友:
也没有报警声。

网友:
没过内存\内存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个内存试试 如果不插显卡看跑马过不过

网友:
显卡.内存.硬盘.U都到别的机器上试过了,好的。

网友:
今天刚刚修一个你这个问题,搞干净显卡金手指,清一下显卡槽,ok了。

网友:
25没记错的话应该是bios档吧

网友:
清一下显卡槽;
显卡金手指,

网友:
二张不同的主板,用的同一种显卡(小影霸),都是显卡电容鼓包,显卡修好了走不了了,屏幕显示最后一行翻译过来大意是“硬盘启动失败”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基本上是内存  碰到过几次

网友:
很明显 南桥或显卡 当然内存也会报着错(少数)

网友:
屏幕显示最后一行翻译过来大意是“硬盘启动失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756-1-2.html

我是刚来的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检测北桥给显卡的开启信号,按你这么说,一定是北桥或桥到显卡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