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报警

楼主(2012-04-02):
我这有台DELL N3010开机报警,连续4声短报警,然后隔3秒又连续4声短报警,一直这样报警。内存换过了,显卡我也加焊过,我怕是那样没装上导致报警,所以我把整机都装好了还是一样。现在又不敢乱动,怕把其它弄出问题了,那位大哥遇到过,指点下。 本机是I3 CPU 独立显卡

补充内容 (2012-4-10 09:48):
BIOS  刷了,没效果。这是双BIOS的,我刷的是BIOS电池旁边的那个,IE旁边那个没动。

网友:
你先确定过没有过内存,还有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我测试过了,供电都是对的,这个机子又不能用电流表,所以不是很好弄的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可是没BIOS啊,这个资料不好找呢

网友A:
这个机器可以用可调电源的啊,为什么不能用?四声报警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可以用可调电源的啊,为什么不能用?四声报警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下BIOS看看

你有这个机子的BIOS资料吗?我找不到

网友B:
用"DELL N3010 BIOS"做关键字,在GOOGLE里查,第一个链接就可以下载到它的BIOS

网友:
路过看看高手都是这么回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可以用可调电源的啊,为什么不能用?四声报警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刷下BIOS看看

怎么用可调,这是DELL专用那种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ELL N3010 BIOS"做关键字,在GOOGLE里查,第一个链接就可以下载到它的BIOS

BIOS  刷了,没效果。这是双BIOS的,我刷的是BIOS电池旁边的那个,IE旁边那个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可调,这是DELL专用那种适配器。

搞个电源适配器的头子不就行了吗?中间的针可以废掉不用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不行就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