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U口不能用,

楼主(2012-04-02):
华擎主板,后面有四个U口有两个可以用,两个不能用,有供电数据线对地490,主板上面还有6 个也是只能用三个,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板型号NF6G-VSTA基地没图。
主板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bios是事情 我之前遇到就是处理下bios就好了 但是我的都不好使了

网友:
我都重刷了,升级到1.9了,以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