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C1循环掉电

楼主(2012-04-02):
一匹网吧技嘉主板GA-EP43-S3L上电 ,主板跑C1循环掉电,在开启反复如此,之前一批刷BIOS都好了,这次就不行了全部刷了都没有用,所有供电正常,北桥有做过,IO换过都是如此,此类现象的板手里还有10来片,看来应该是通病,就是查不出来哪里出来问题,希望各位朋友出手,分析分析。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吧 我有些时候刷一次BIOS没好修啊修到最后还是刷BIOS刷好的 神啊

网友:
不要写最新的BIOS 写老点的才行

我一般写最新的,,,呜呜,以后写旧点的,保证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cpu不过64K的。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楼主 我刚好前几天碰见过两块一样的  能跑到c1掉的就 换个内存槽试试。  我就那样弄好的。。有的直接00反复重启   那就只有加焊桥了。。。这应该是通病 而且就这两天的比较多。。都是北桥虚焊 有的c1不过 可以换槽 不行就只有加焊了 。。。

也有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
技嘉有些板内存不过会反复重启!

网友:
我考虑cpu座多一点

网友:
BIOS好板的直接拆下来换上都是一样,这次的故障C1还没到内存,因为报警声都没有,如果有,那就好修多了,所以BIOS已经排除,北桥也是搞过的,一样故障

不插内存,挡c1,不报警,基本都是bios问题。或者系统总线有问题。。。把坏主板上的bios换到好的主板上就知道bios是好坏了??不要做相反的做法。。没有意义的。。。

网友:
压下CPU座子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技嘉的没碰到过,不过我以前遇到过精英的板子,也是跑C1掉电然后重启再跑C1掉电,最后我加焊了一下内存旁的一溜排阻,解决故障,这个只是供参考,希望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