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S精英PHOTON KV2litr 主板有时开机跑24屏幕不显示触发正常有时能点亮保存CMOS后跑00

楼主(2012-04-02):
EMS精英PHOTON KV2litr 主板有时开机跑24屏幕不显示触发正常有时能点亮保存CMOS后跑00
这块主板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时开机跑24,屏幕不显示。
第二,有时能显示,但是不能保存CMOS,进入CMOS按F10保存后就会跑00不显示,必需关电源在开机才行,按DEL+ALT+CTRL热启动也是一样从启发跑00,屏幕不显示必需关电。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上来说说。

网友:
压下桥试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坏了

什么主芯片?这个是修主板啊,别人有时能点亮,明显是虚汗了

网友:
那就重做BGA啊

网友(点评):
*脏话*靠 我是搞笔记本的 现在自己开店 还要搞台式机 丫的 烤一个桥 死一个 草 不知道怎么烤 上回把客服的机器 烤的 开机就冒烟 草 台式机板真容易变形哈

网友:
您看看南桥吧或者 南桥边的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这种板子桥虚焊的多!!

网友B:
我看这个桥坏的少呀   看着像SIS芯片组的 桥虚的少呀 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桥的事呀

网友:
先加焊试试吧

网友:
好像网卡有问题引起的,我有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是啊,先搞下北桥试一试,可能是cpu读取bios的控制线虚焊了呢

网友:
32.768周围或者BIOS周边!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看下CMOS电路。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板子啦
晶振,谐振电容,bios,压桥都不行
建议你进bios里面禁掉所有外设试试,要不就拆外设!

网友:
CMOS电路和待机线路上的元件是否损坏!

网友:
我不懂。来围观!!

网友:
查北桥供电跟待机电路,你这是电压不稳定啊,主要查电容跟电阻

网友:
今天加焊了一下北桥,无果故障一样,看来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个桥坏的少呀   看着像SIS芯片组的 桥虚的少呀 我个人感觉应该不是桥的事呀

这块板是VIA K8T890蕊片组的北桥,已经加焊过了,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