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驱动。。

楼主(2012-04-02):
帮客户安装win7系统,常常是要花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在于有很多驱动要重新打。很麻烦,就收个几十块钱,但不帮人家装好也不行,有什么安装驱动的好办法吗?

网友:
请各位大大讲解一下

网友:
不一定所有机器都装WIN7,WIN7  32位系统,64位适用安装,有的本子不支持64位虽然你嫩装上去但很多驱动的从新打,安装版的系统驱动少,GHOST破解版的有独加的驱动,实在不行用驱动精灵向导模式,一下解决~~

网友:
收100元啊

网友:
台式机还好,笔记本会麻烦一点。简单点的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360驱动之类的软件都可以搞定。怕就怕那些双显卡、热键等驱动。如果遇到水货(国外的机器),那就更麻烦了。反正能上官网上找就上官网,不能就去百度。实在不行就别装这个驱动了。(这是下策)
次数多了,你就会找到快捷的方法来装驱动了。

网友(2012-11-10):
确实麻烦啊,装个win7的系统就得半小时,在打驱动就更麻烦啦

网友:
同感 ! 装两个XP也不装一个WIN7 。。。 我装笔记本WIN7收40元有的客户都嫌贵

网友:
呵呵  用新点的镜像  驱动全一点

网友:
在搞个离线驱动包  最后搞不定的直接驱动精灵

网友:
我只能说装系统收费,那些客户都唧唧歪歪的。

有一个万能驱动包,现在是IT天空5.27版本,有winXP,win7x86,win7x64.

用了这个驱动包大约两年的时间,出现问题最多的是笔记本的新显卡,还有蓝牙。不过只是特例,更新过的版本都会修复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