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惊无险修复神舟优雅HP600白屏,附图纸

楼主(2012-04-02):
神舟HP600,QUANTA

同意楼主: 4.3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楼主的手法好牛X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屏供电,应该白屏才对啊
楼主好牛!要是我就不会想到拿电阻了。。90%的可能就直接飞线了!!这就是差距。。咳。。。

网友:
好像这个电阻可以去除
这机器修过好几台了,都是做显卡就好了。。。还有台不触发的

网友:
还是没有直接做桥的好,遇到有些人直做桥,搞老半年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
维修的高境界就是懂得改电路 看懂电路 然后改为自己理想电路

网友A:
那这样的话屏就会一直亮了

屏背光是不会一直亮的,只是屏一直工作着。

网友:
不会一直亮 这只是屏供电
屏不会一直亮的,还有一个背光信号控制那

网友:
呵呵呵  处理的很经典

网友B:
不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点评):
看书 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没太看明白 ,怎么拿 掉391就行呢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的都是新手.哈哈!!! 我好像看懂了

网友:
当拿掉电阻R391的时候Q20的控制角就没有电压了 所以Q20 就不会导通 当然Q21也不会导通 Q20没有导通自然Q23的2角就有高电平 Q23就自然导通了 Q23的1角就会输出LCD3V 呵呵

网友:
这样也行啊,学习了

网友:
看糊涂了。不明白

说的很清楚啊
当拿掉电阻R391的时候Q20的控制角就没有电压了 所以Q20 就不会导通 当然Q21也不会导通 Q20没有导通自然Q23的2角就有高电平 Q23就自然导通了 Q23的1角就会输出LCD3V 呵呵

网友:
似乎是拿掉R391,Q21会导通,Q21导通Q20也随着导通,这样LCD3V就有电了,似乎是这道理,等待高手确认。

网友(点评):
拿掉电阻R391 Q20 Q21 都不会导通 只有Q23会导通

网友:
太巧了,今天恰好碰到了一款cq40同样的问题,3v给补上,明天尝试拿掉电阻。不过求解释。。。

网友:
电路图看的晕晕乎乎的,求详解

网友(点评):
当拿掉电阻R391的时候Q20的控制角就没有电压了 所以Q20 就不会导通 当然Q21也不会导通 Q20没有导通自然Q23的2角就有高电平 Q23就自然导通了 Q23的1角就会输出LCD3V 呵呵

网友C:
电路图看不懂啊。请高手讲解。

网友:
应该是没做好显卡,多加点焊油,再做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D:
去掉R391的目的是使屏供电持续发出,一开机触发就会有后面电路转换出来的3V,但这样会有个瞬间的白屏。嗯,我也这么弄过。

补充内容 (2012-4-8 09:24):
在系统刚过滚动条,到鼠标的箭头出现之前,正常的机器有个明显的灰屏,而改过的机器会有一个瞬间的白屏。兄弟们认为没有的是不是改的方法不一样啊。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4.8

网友:
不可能有白屏的,一开机屏就工作了,此时背光还没亮,一般人是不会看出端倪的。白屏是背光亮,屏没工作才会产生。

网友:
很经典的处理,

网友E:
这样处理会有,显示不同步的情况吧,

网友F:
显卡部分模块坏了吧,还好显示输出可以正常

网友:
客户既然是业内教授级的,开机瞬间屏供电没有延时会产生明显的瞬间白屏。我觉得这比飞线明显,我认为机器和人一样,心脏有病了,你嫌搭桥不美观,但我们的神圣职责是挽救生命!更何况我们精准和考究的手法,完全有信心给他搭一座西直门立交桥。

网友:
这样就会开机先白一下再显示,+12_al和+3v产生的要比开启信号早些吧。

网友G:
是LG的屏幕吧!

网友:
这样都行,高端啊

网友:
真是高手 可是图纸看不太懂  哎 真要努力了

网友H:
技术不错  不过楼主为什么拿掉一个电阻就亮屏呢

网友I:
这样做不太妥当。5vsus是待机电压(没插适配器就由电池供电),通过R391给Q20,Q22的G极分别供电,使Q20,Q22导通,拉低了12v_alw,Q23截止,3v待机电压过不来。而Q22导通使lcd3v对地没电压。当你砍掉5vsus后,等于废掉了显卡发出的使能信号,Q20,Q22成为摆设。因为有些品牌机3v是待机就有的,由3v5v供电芯片转化后由电感输出的。如果是有待机3v的插上适配器或电池,打开屏盖就有白屏。+12v_always是升压待机电路产生的,插上电源一直有的。你这部应该是开机才有的3v,所以开机后屏直接有电压便开启而无关显卡送过来的使能信号ENVDD。只不过瞬间是白屏,然后显卡发出的其它差分信号才到达屏,显示图像相关。即便我是没有专业知识的客户,我也不会接受这样吓人的一瞬间,更何况那位教授了。其实不必偷梁换柱,测得显卡有使能信号发出,就检测排查这条电路上元件就好了。

网友:
              似懂似不懂

网友:
真搞不懂这图是怎么看的

网友J:
LZ说的  很概况啊    没搞明白   究竟是怎么好的   就拿掉那个电阻 ?

网友:
确实改的不错,这要对电路十分精通才行,

网友K:
屏的供电应该和主板上某些信号时是同步的,接一个主板3V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L:
拿掉R391就是让电路不受  显卡控制  直接开机就输出3.3屏供电   但这个前提是  你的显卡其他的部分  都能正常工作   只能说楼主这是巧合   很多时候  如果屏电压开启信号没有  就是强行供电 也会显示不正常   所以 这个办法  不能通用   呵呵  没有挑战楼主的意思  只是发表个人意见  不对的地方  请拍砖

你说的极是,不过我们确实碰到过飞个3。3V到屏供电就亮机的情况,楼主拆掉R391省了根飞线,也给很多初学者一些启迪和遐想。这个电路元件不多,很典型,此案例是初学者学习的佳作。不是学习如何偷工减料,是弄懂场管

网友M:
这样的显卡估计有不多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的话屏就会一直亮了

不会,屏另外还有开启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正常使用吧?

没有问题的,以前也这样搞过。这样做比直接飞线隐蔽一些。

网友:
让EN信号无效,直接让3V送到屏,不受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R391的目的是使屏供电持续发出,一开机触发就会有后面电路转换出来的3V,但这样会有个瞬间的白屏。嗯, ...

不会的。理论上也许会有,但肉眼分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处理会有,显示不同步的情况吧,

不会的。不是背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LG的屏幕吧!

没注意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做不太妥当。5vsus是待机电压(没插适配器就由电池供电),通过R391给Q20,Q22的G极分别供电,使Q20,Q ...

这台机算是运气好的,没有出现不良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技术不错  不过楼主为什么拿掉一个电阻就亮屏呢

让屏供电不受显卡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说的  很概况啊    没搞明白   究竟是怎么好的   就拿掉那个电阻 ?

让EN信号无效,直接让3V送到屏,不受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屏的供电应该和主板上某些信号时是同步的,接一个主板3V应该没有问题

是的。和直接飞线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拿掉R391就是让电路不受  显卡控制  直接开机就输出3.3屏供电   但这个前提是  你的显卡其他的部分  都能正 ...

也可能是我的BGA没做好,或是显卡只坏了这一个地方。运气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显卡估计有不多久吧。

不清楚啊。客户比较精,说只加焊下,只收了加焊的钱。用不久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部分模块坏了吧,还好显示输出可以正常

也可能是我没焊好呢。

网友:
前天就加坏了一个显卡,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拿掉R391就是让电路不受  显卡控制  直接开机就输出3.3屏供电   但这个前提是  你的显卡其他的部分  都能正 ...

也许真是巧合?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开机瞬间白屏的现象 高压的开启信号时是正常的 高压开启信号同步就不会白屏 可能一开机就能看见屏幕上有反应 但不会白屏 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看不懂啊。请高手讲解。

解释得有道理。谢谢了。

网友:
好手法,电路原理融会贯通。

网友N:
赞一个   但估计开机会有一瞬间的白屏吧

网友:
碰到过几台都做BGA好的,不过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N:
赞一个   但估计开机会有一瞬间的白屏吧

不会。如果高压开启信号提前打开会出现白屏现象。

网友:
高深  看不懂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把、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