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LED背光 改LCD灯管

楼主(2012-04-02):
今天客户送来r400打开看见暗屏,看屏是LED的 查LED灯条发现无供电,全部拆开(这本拆开太麻烦了)发现19V背光供电保险电阻断线,更换后任然暗屏,查工作条件全都对就是不亮,然后给客户报价换屏,客户说太贵了高了300就不修。。。好吧~直接拆屏,把LED背光条拆了,然后用刻刀把多出来的塑料边框切掉,找了一根碎LCD屏灯管卡进去用锡箔贴好,然后加上一个9V-20V高压条,再从屏上飞3.3到高压板开启信号,开机问题修复。

补一个之前修过的LED,问题是高压部分烧了,直接用剪刀直接剪掉,再剪下一个坏屏上的供电部分,用飞线连起各工作条件,问题修复。上图

补充内容 (2012-4-9 10:05):
这写的是两个维修案例,第一张图是r400把led背光换成lcd的灯管, 第二张图4411s是修的背光供电,维修就是把成本降到最低,这两个都是从报废件上拆的不算手工的话成本是0。

同意楼主: 4.1 反对楼主: 5.0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明明就是屏暗,从别的屏剪个电路过来点LED灯的,写成改LCD,真无聊,还说把LED背光条拆了,拆78呀!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可要小心点,别到时候烧主板 IO 。。
楼主也是煞费苦心想这个办法吧
有风险,万一过几天坏了就要买个二手屏了
不错的做法,但如果用一个LED高压应该也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做不到啊了,这钱不好赚。太用心思了。楼主赞一个。
建议 换一个LCD 屏 和屏线 或者直接换一个Led成本300 客户这样是自己搞自己 下次再坏你自己都搞不了
这也叫修复? 这应该叫张冠李戴成功

二手烟幕弹 -10 标题与内容不符.改LCD的图呢,乱扯78

网友:
哪天试试正好有个LED暗屏

网友:
8235687 -20 严禁灌水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人家都是LCD改成led,你反着来了,现在的顾客伤不起啊,机器舍不得花钱修啊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3.8

网友(2012-05-12):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06):
LCD改LED,更难吧
赚钱才是王道

网友:
佩服楼主。

网友:
LEd背光的都是垃圾

网友:
好想法,值得借鉴呵呵

网友:
改改就亮了

网友:
LED的屏没修过。

网友:
我也碰到过17.3的暗屏,是高压部分短路

网友A:
怎么看出是LED屏

网友:
LCD 的有高压条 LED 的没有

网友:
led背光的本来就垃圾何来本末倒置?

网友:
以前有过这个想法,但没做过,这回可以干了

网友:
不是很懂,唉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测试看看是不是LED灯的问题,如果不是修下升压就行了,不过很佩服楼主,这样改屏幕背光都能均匀

网友C:
怎么还碎灯管,看的不是特别明白

网友(点评):
碎屏的,从上面拆带灯架的灯管

网友:
问题能解决,钱能骗到手。客户能接受。是我们做维修的宗旨。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骗说不上。 搞好了。 把钱忽悠到手就行。
东西修好了,客户能接受的,就不是骗了!

网友:
对,不能说骗,做人要厚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能说是骗,医生帮病人接义肢难道也是要骗病人的钱?修好能用就行,价格合理就好

网友:
楼主好牛,不管怎样只要弄好,收钱就OK。严重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楼主好厉害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是LED屏

有单独的高压板就是LCD没有就LED

网友:
楼主的基础很好。太牛了

网友:
LED屏不能换灯条吗

网友:
这种直接换一个LCD的高压板(线都不用改)。再换个LCD的屏就OK了。

网友(点评):
LZ说了客户高于300就不修了,换LCD换高压怎么也超300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可调电源测试看看是不是LED灯的问题,如果不是修下升压就行了,不过很佩服楼主,这样改屏幕 ...

试LED的话,可调电源电压要调到多少?怎么接线?望详解,先谢谢

网友:
不是很明白,那灯管能放下么?切掉之后漏光么?

网友:
在想怎么换的灯管,怎么飞的线,安装的时候有影响吗?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LED的话,可调电源电压要调到多少?怎么接线?望详解,先谢谢

led灯的电压是可以用万用表量的,最粗的那根是正极,其余的细的是分组的负极,也是升压电路检测用的,具体电压我也忘了,应该是十几伏吧,你可以自己量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见过LCD改LED的,LED改LCD头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还碎灯管,看的不是特别明白

我也是反复看了几遍才明白,应该是碎屏上拆下来的好灯管

网友:
楼主好牛呀,一下子修两块屏,

网友:
我估计你换一19V背光供电保险电阻,再从屏上飞3.3到高压板开启信号,就搞定, 没必要换人家的LED呀

网友:
楼主很牛啊,哪天遇到了也试试

网友:
你那灯管是怎么固定的,可以拍张照片看看吗?

网友:
明显折腾自己!呵呵

网友:
飞了些什么线哦.

网友:
还是换灯管吧。保险

网友:
风险比较大啊。

网友:
现在的顾客。给什么价格,就给他修到什么程度。不能惯着她们毛病。

网友:
都是LCD改成led,你反着来了...

网友:
原来LED也会暗屏

网友:
哈哈 我这也刚好有个LED的暗屏,有时间试试哈

网友:
我想把本本LCD改LED

网友:
其这我认为可以修一下屏那个电路板的

网友:
好方法下次试试,赚钱到是真理

网友:
不管怎样只要弄好,收钱就OK

网友:
楼主太牛了,值得学习

网友:
牛,就是不知道这么搞能不能稳定

网友:
就是不知道LCD 怎么装得下的  LED很薄  LCD体积大。

网友:
很牛啊。。是不是LED灯坏了呀。引起的屏暗呢

网友:
这改的 好装机吗  像没有多大空间

网友:
我也有个暗屏的。一直没去搞。有时间试试。
再好能有个一样的碎屏,换部分电路。

网友:
l楼主想法很不错呀。动手能力蛮强的。LED改成LCD。牛人呀。

网友:
换灯管和高压板不是更快..

网友:
是led灯条坏了吗?

网友:
从旧板上剪一块led驱动电路就能驱动led灯

网友:
你换个屏线就好了吧? T400暗屏大部分是屏线

网友:
有才的楼主··碰到2B的客户····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这也行,牛X啊,,装的时候飞这些线不会造成麻烦吗?

网友:
LED屏暗还没修过

网友:
强,怎么没有想到这个

网友E:
你接的高压条怎么放进去的,空间不足啊

网友:
这个顾客也脑子也太整了,LED的屏又不贵,舍得花300修,再加点钱LED的不就给他换新屏了嘛,难以理喻

网友:
只要能解决问题 就叫修

网友:
我现在还不会改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接的高压条怎么放进去的,空间不足啊
r400 是有足够空间放 高压条的

网友:
论坛的牛人实在是多,这么改都行?佩服呀

网友:
请问 楼主 怎么把灯管换进去的?
然后怎么固定住? 如果能详细点就好了 。

网友:
这样你也修,真是我辈学习的榜样

网友:
维修的本质,减少成本

网友:
又加通用高压条和飞线。打包起来挺麻烦吧。不过楼主的手动能力很强。

网友:
改过LED灯   也是不亮  暗屏  140LED

网友:
昨天刚扔几块换下来的碎片,后悔了,真纠结要不要去垃圾桶里翻翻。。。。

网友F:
屏上哪里的3.3V拉过去当开启信号的?

网友:
大多led屏的驱动板,显像部分和高压部分可以分开的

网友:
热的很这个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屏上哪里的3.3V拉过去当开启信号的?

屏幕的供电3v 可以挂在保险管下的电容上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台19LED的液晶,也是灯管烧了,但没敢动手改成LCD灯管进去,没办法下手,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怎么改的,楼主应该说清楚点比较好。让我们见识下拉  不错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样供电电流会大的

网友:
这个很好玩

网友:
能用住就行,别用上几天返修回来就麻烦了

网友:
学习了 哦。。。。

灌水

网友:
弄个二手报给他,省事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反对楼主:
5.0
维修本本》吕浩
反对楼主:
你在灌水

网友:
这样也行啊,学习了

网友:
还没改过 感觉很麻烦啊

网友:
楼主维修精神值得学习,但有风险,最好和客户事先沟通

网友:
厉害学习了
维修本本》吕浩
哥们 你在灌水

网友:
能搞好就可以了,只是那样改,要些时间了,个人估计还是差电压,飞根线会好

网友:
学习了,谢谢
反对楼主:
5.0
维修本本》吕浩
反对楼主:
不要灌水哈

网友:
太多高手了
反对楼主:
5.0
维修本本》吕浩
反对楼主:
- -怎么都在灌水

网友:
关键是降低成本,客户能接受 问题能解决就行

网友:
lz高手来的

网友:
要是我真的就放弃了。。。看看现在做维修的都逼成啥样了~!!上次维修费了三天修好了才挣了一百多!想想都想哭!IT民工说的大概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网友:
楼主能说说你那个LED屏高压处坏的 然后你从别的屏上拆下高压部分是怎么接的吗

网友:
应该把过程写出来

网友:
这钱也太不赚了,

网友:
一般人做不到!不过弱弱的问句:稳定吗?

网友:
这么便宜的屏,还不如换呢!

网友:
发点有技术含量的,DIY点好玩的,这个过时了,刚有LED的时候我就改过了,还把LCD改成了LED,不过含量太低,下点搞点含量高的

网友:
这好像是该高压条吧。。

网友:
这钱确实很难赚,

网友:
这个钱也太能挣了。好麻烦哦,不过楼主技术够强哦。

网友:
AB壳里那放得下那外置高压板?

网友:
找试过了   你改的那个板温度太高了长时间使用会有焦味的

网友:
下次过去试试

网友:
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幕的供电3v 可以挂在保险管下的电容上

那不是灯管常亮了吗?都不受控制叻

网友:
风险很大  要是我不会这样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有灯管是LCD,没灯管LED就这么简单,看高压也可以,

外观用肉眼怎么能判定是lcd or led。不拆B壳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是修复

网友:
我也就看看,只是LZ表达的看不太明白,图片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用肉眼怎么能判定是lcd or led。不拆B壳

看平台,看出厂年月份,08年后期开始使用灯光的比较多。还有你可以稍微把B壳拨开看下

网友:
技术倒退,这样本本的待机时间就很短了,这机器就这么费了可惜...

网友(2012-05-12):
   什么时候我也得试试,不过。。。
   你说的方法不够明确,求指点

网友:
机器舍不得花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