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升压电路,把5V提升到9V?

楼主(2012-04-02):
因为想用USB5V供电给3个串联LED灯,但是电压不够,查了SPEC,至少需要8-9V,如何把5V升压到9V呢?

网友:
1、开关稳压调压能达到9V,比较复杂。
2、干嘛非要串联,可以并联,在5V电压加上限流、分压电阻一样也能三个LED灯达到理想(3V)工作状态。
小龙维修店
我是用来做USB小板测试治具用的,呵呵

网友:
电容升压

网友:
你的灯是全开的,并联就行,串联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