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诊断卡内存跑码提示的含义

楼主(2012-04-02):
大家知道有的主板跑内存故障是C1-C3,有的是D1-D4,C1和C3以及D1和D4的含义分别是什么呢,我感觉D1和D4的故障点肯定不一样吧,我是新手,很多地方不懂,这个还请大家能够给小弟答复啊,希望大家多多探讨,我愿意与大家共同提高,呵呵第一次发帖,语言有点生疏,请大家谅解,另外我手上就有一个跑D1的板子,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不要依赖诊断卡,有时候诊断卡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有时候C1来回的跑显卡问题,有时候C1不过BIOS问题,要自己去判断,诊断卡只是一个判断工具而已!

网友:
同意楼上兄弟说的,诊断卡有时候不准的,还是要自己判断,经验的积累

网友:
c1和c4跑还有d1和d4跑比较多是内存松了!!插插就好!!不要太依赖诊断卡

网友:
诊断卡也有好有坏

网友:
诊断卡跑码是根据主板BIOS尔定的

版本不对的话就会有不同的代码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2楼哥哥说的情况我也遇见过,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加焊显卡插槽旁边的一溜排阻,不过有的时候能行,有的时候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我手上有一块联想915的大板,插上诊断卡跑码就卡在D1了,我问过我们这一个资深的修主板的老师,他说跑内存就跑了一点,我测了一下,内存,桥,CPU供电都正常,也有复位,就是不知道哪的事,时钟和复位电路不懂,我就会点简单的供电维修,总不会是时钟电路的问题吧,希望哥哥们给点思路

网友:
不要太相信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