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 193w液晶 高分辨率黑屏

楼主(2012-04-02):
这个显示器800*600的时候正常,使用1440*900就不行,也就是只要是高于800*600就黑屏,什么都也没有,也不是暗屏不知道这怎么入手。

补充内容 (2012-4-4 17:53):
问题已经解决,方法就在8楼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台这样奇怪的显示器!。。。。。高手来说说吧!

网友:
你们有没有重新刷过程序呀?写个程序看看。

网友:
直接改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驱动板的单片机故障造成的。

网友:
这款机器个人觉得先把驱动板VGA接口又上边的两M7A三极管换了再看看  因为这2个东西太容易坏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具体驱动板上哪个问题就不清楚了,盼高手

网友:
终于弄好了,不容易啊,废话少说直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