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都什么品牌的机器风扇不能改常转?

楼主(2012-04-02):
我在维修的过程中有时也常遇到改不了常转的机器,大家说说看都什么品牌的机器不能改常转呢。

网友:
都可以改的啊 ,
从原理来讲,任何机都可以改,看你怎么改

网友:
IBM的机器风扇改长转报错

但也是可以改的,如楼上点评的,看你怎么改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了

网友:
你接反了吧

网友A:
没有接错的话,那就最好是找到机器的图纸分析下风扇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错的话,那就最好是找到机器的图纸分析下风扇电路了,

肯定没接错的

网友B:
你从哪儿取得供电

网友:
USB那里 方便

网友:
我才不改呢 清干净 洗板水 保修3个月 回头客好赚钱。呵呵 二回头在考虑改 奸商

网友:
IBM和SONY的部分机是不能改的。

网友C:
除了IBm没试过改不了的

网友:
都能改吧,没碰见什么不能改的

网友:
CPU风扇温控那条线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拔出不用了
直接切断,

网友:
所有机器都能改

网友:
额 也许是我改的方法不对。。。。

网友:
应该是所有都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儿取得供电

我一般取3.3后续电路,不知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从没取过3.3的电

之前一直去5v后续电路,但风扇转速太快,觉得不好,就3.3了,稍慢了点但延长风扇寿命

网友(点评):
好人啊,5V的风更大,散热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一直去5v后续电路,但风扇转速太快,觉得不好,就3.3了,稍慢了点但延长风扇寿命

呵呵 我们一般保修一个月 所以。。。。。好用就行

网友F:
我是能不改就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能不改就不改。

呵呵 我现在也是能不改就不改了

网友:
把温控线 拔掉风扇就 长转了 不用飞线

网友(点评):
不可能的,我试过这样

网友G:
知道IBM的部分机不能改,过去还遇到个方正的一台机,型号记不清了,改长转不了,用其它的风扇试连烧了2个,当时气得不行

网友:
要改常转就直接改5V了,没必要改3.3,一般都没必要去改常转,修好了,开机测试下,温度高就改下

网友:
只要取了风扇不报错的机器都可以改呀

网友:
其实都不用改   清理好就行了   除非有特别的机器 不改不行的

网友:
没碰到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些四线的风扇,是用PWM控制的,改不了长转

网友:
任何品牌都能改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知道IBM的部分机不能改,过去还遇到个方正的一台机,型号记不清了,改长转不了,用其它的风扇试连烧了2个,当时气 ...

我就被连烧了2个,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IBm没试过改不了的

你就吹吧,有一款明基的不论你是从USB或光驱接口取电,用电源时关后只要不拔电源风扇都会一直转.单用电池不会,

网友H:
IBM的可以串二极管改不?

网友:
假设风扇是好的,能间歇转的有什么理由不能长转呢,嫌累?

网友:
引用 网友H:
IBM的可以串二极管改不?

可以的 我改过

网友:
。那也得看你接哪里的供电呢

网友:
就IBM的机子不能改常转啊,改常转报错

网友I:
IBM thinkPad 不能改,改了要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IBM thinkPad 不能改,改了要报错的!

也有方法改,不过很麻烦,要加二极管的。

网友:
ibm的改过不行!

网友:
ibm sony dell其实改起来有些难度而已

网友J:
想办法一定能改,没有不能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办法一定能改,没有不能改的!

看图纸改常转确实可能都能改

网友:
应该都能改的把

网友:
最近改的长转都成功了。。。

网友:
IBM的要点技术

网友:
好像IBM 改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