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N低电平开启的液晶如何改通用高压条

楼主(2012-04-02):
一台飞利铺15液晶,灯管不亮,可看见暗图像,测灯管正常,强行点亮灯管,图像正常,按开关键,图像正常关闭开启
于是断定高压损坏,拆机跑线,VCC,GND容易找
接口上除13。5V,3。3V,GND线外,还有三根不知名的线,从左至右标1,2,3号线
插电待机,测得数据如下:
1号线:0V
2号线:3。3V
3号线:0V

看线路,1号线,2号线接几个电阻后直接跟高压条PWM IC引脚相连,3号线接两个三极管,后一个三极管接IC引脚,按常理3号线应该是EN信号线,不清楚哪个是ADJ

开机测得数据如下:
1号线:0。2V
2号线:1。4V
3号线:0V

再关机测得数据如下:
1号线:0V
2号线:3。3V
3号线:0V

开始总以为3号线是EN,接上高压条总点不亮,搞得晕了一个小时,突然想起来会不会是低电平触发开启的信号的,这样的话显然就是2号线是EN信号线,但问题又来了通用高压条都是3。3V高电平触发,怎么整呢,想到可以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来转换高低电平,还要低电平导通的,PNP管,就是它了
在废板上找了个C5707,粘在板上,测了下是PNP管,于是2号线接B级,C极接高压条EN线,E极接3。3V
待机测得数据:
B:3。3V,
C:0V
E:3。3V
这点正常
开机测得数据如下
B:1。4V
C:1。8V
E:3。3V
灯管没亮,看来1。8V还不能触发EN信号

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改装了

网友:
走弯路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屏供电取一条下来做高压板开启信号

网友:
如果真的弄不好的话,直接从屏上引线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上方法可以,一般从低电平开启的一体板从接口向后经过几个三极管,到高压驱动都是高电平了。

网友:
加个三极管做个反相器就行

网友:
用三极管吧,基极串个102的电阻到EN,集电极加一个上拉到5V,也可以用102,再输出给高压板EN

网友:
一般的高压板ON/OFF 电路是一个NPN 管和一个PNP 管,
主板来的信号高电平有效。该高电平接NPN 管基极,使其导通,集电
极变低使PNP 管导通,则12V 由PNP 管发射极到集电极给高压板IC 供
电。如果主板来的信号电平反相了,最简单办法是将NPN 管去掉(基
极集电极连通),不要这级反相器即可。没必要再加一级反相。

当然你可以这样:
找一个NPN 的三极管、一个10K 电阻
和导线一段,原开机检测线断开。驱动板的开机检测线接到三极管的
基极,三极管的发射极接高压板的地,三极管的集电极接10K 电阻的
一端,电阻另一端接12V。三极管的集电极接一根线到高压板的开机
检测脚即可!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C945(或者C1815),一个10K的电阻,一个4.7K的电阻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