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维修故障。。。急急

楼主(2012-04-02):
    这台机接了好几天了,刚客户拿来说进水了开不了机,他开过机我怕严重,我就没有测机就拆完了清理有进水的地方,清理完后通电,有0.45V待机,测下3V。5V都有了,按开关没有反应,我想电压都有了,看图纸和EC有没,是不是EC和板的信号没有,我加焊EC,在测开机电流表正常跑了。
   装上屏又有新问题了,显示暗屏我想不可能高压有问题了,拆屏结果测高压有19V电压过去不亮,测灯管正常,只有换高压条了,加上高压条暗屏没了,换高压OK。但是新的问题又有了,屏只显示4/1,我以为是屏坏了换屏还是一样,换屏线还是一样,加焊显卡还涛声依旧,哎这机太多问题了。。。。。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不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吧?怎么个那么多问题呢?你前屏暗是不是开启信号没有给高压板?

网友(点评):
另外你说待机有0.45A?这个是不是电流太大了?,是开机后才是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多,仔细查查显示异常的根源吧

网友:
讨厌进水的机子,问题多,麻烦,就算修好了也不稳定,返的快啊

网友:
是阿,进水机确实不好修。

网友:
待机0.45太高了,先查短路吧

网友:
主板上的屏线接口       看有针弯了没, 主要看进水附近小的东西容易坏了

网友:
待机0.45不是高了吗?个人觉得待机还有微短!

网友:
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
有点
但是能开机能用很久,现在就是一个问题显示4/1屏,听看以前课本上是EC有一个信号控制这个的。EC是不是要换下,EC KB910LQF A1能不能用KB910SF C1代换

网友:
这机子我说明白好。现在是能亮机的

网友:
屏线的问题.可能是没有接好吧.

网友:
ec的什么信号控制着四分之一显示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屏线都换了全新的,

网友:
你还是换个EC看看吧。

网友:
显卡拆了重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