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0G迈拓硬盘上的蓝色220元件碰掉了,是什么?

楼主(2012-04-02):
一块40G迈拓硬盘上的蓝色220元件碰掉了,是什么?

网友:
L601,大概是当保险用的电阻吧,

网友:
是不是电感、?不懂。我是新手

网友:
电感,跟L600是一样的  量一下

网友:
旁边表的L601是电感,应该是保险作用

网友:
电感了   旁边标示的那么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就是电感,标示的很清楚了

网友:
是电感,可以找个坏硬盘,取一个,黑的也行

网友:
应该是储能电感

网友:
22欧,同时做滤波和保险用的电感

网友:
随便找个保险都可以

网友:
我发现大家都很热衷于回答客户的问题

都是闲的啊

网友:
找个坏的换上变好了`!

网友:
肯定是电感,找一样的电感量一样的代换比较好

网友:
楼主以后不要轻视丝印标注

网友:
我短接掉元件电路的那个焊盘不行。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吧  数据直接换板

网友:
电感,相当于保险。。。

网友:
是个电感,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L不就是电感的标识吗

网友:
电感,直接短接试一下,哈

网友:
L 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
22uH电感,此板上用于DC-DC的储能,短接当然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