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接口没电

楼主(2012-04-02):
键盘鼠标接口没有5V,检查发现附近有个贴片电容(上面000)坏了,没有可以替代的,有人说可以直接短接,不知道这样行吗??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不过。。。。你要查清楚,一般这个000的东西坏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网友:
这个000不是贴片电容么?我用表量一边有5V,另外一边没有电,是不是就是这个坏了呢

网友:
.............这个000应该是贴片电阻呀!。。。。如果你量的是这样的情况,你找个废板上的给换上呀!不行就先短接下呀!

网友:
睇来,你的基础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网友:
检查发现附近有个贴片电容(上面000)坏了?请问上面000的是贴片电容,还是保险电阻?一端接5V,另一端对地,还是接到键盘口的供电脚?
也可以飞个5V。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是不是可以直接连呢

网友:
我测了其他的000  都是两边带电的,而且 其他的用万用表测都是电容啊,电容和电阻我还测出来的,并且都是焊下来测得啊

网友:
好吧!我……我输了:-(

我也输了 彻底

网友:
那是保险电阻,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
短接吧没问题!

网友:
可以短接,是保险电阻

网友:
短接了,键盘有电了,谢谢大家了。

呵呵,还是建议楼主先把基础搞踏实点啊!只是建议呵!

网友:
很大的学习空间呀

网友:
短接可用。但这个元件好像是用来保护IO的吧……如果下一次这个电路还出问题,是不是会直接烧坏IO啊?

网友:
你直接把贴片电容取下,,看下有没有5V,,键盘鼠标供电,一般是由一个排阻上啦.....贴片电容你觉得坏了,去掉,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键盘鼠标供电,小弟我刚学了一点,一般分有跳线和没跳线的,我看的主板书和视频的介绍上都有保险,为什么我这有几个板子上面都没有保险呢,也就是5V电压(ATX电源第4脚)连到鼠标键盘第4和第10针脚之间的保险,是我没有找到还是有的主板就是没有保险,请大家帮小弟解答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呀!你真厉害!我总算找到高手了!

不要笑话我,我可是真正的新手。那个000应该是保险电阻,不过我之前量的确和电容一样。呵呵

网友:
是保护电阻啊,一般也有坏的,但是好坏不好判断,介意换个 试试。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