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 IDE接口。电路板烧了

楼主(2012-04-02):
听说换电路板还要更换原电路板的BIOS芯片,电路板上面的电机驱动块烧了,型号980 b  sh6960b e,不知道直接更换块行不行?请各位指点。

网友:
f直接换不行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呀,换那个块,比换BIOS要难多了,BIOS才8个脚。

网友:
直接换个板

网友:
直接换是不行的。要得新写个ROM才可以。